技嘉GA-H87-HD3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22-05-21):
开机用半小时左右断电,换u换内存硬盘都无果,测试EC的主板电压检测脚电压正常,三组温控电压1.4v,现在没思路了,不知怎么检测

网友:
WUYDWH JKKW厚度服务器额

网友:
看下是不是30分钟准时掉电,如果是 BIOS 你 刷个 官网的

网友:
已修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