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390电池模式风扇不转

楼主(2022-05-21):
一台联想x390板号nm-b891接电充电器模式下,风扇会转,但是电池模式下风扇一直不转(电池模式刚触发风扇会转一下就停了然后不管温度多高再也不转了。  jfan1接口 1脚5v 2脚fan_on 0v 3脚地 4脚5v  5脚3.3v)   如果此时接上适配器1脚5v固定的vcc5b,2脚fan_on会有 2v风扇转了  3和4脚都有电压。  就是电池模式下fan_on没发出,它是由UEC1、MEC1663-WC发出的 不懂什么原来电池模式下它不能发出

网友A:
接适配器可以转,说明风扇相关的电路都是好的,所以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升级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适配器可以转,说明风扇相关的电路都是好的,所以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升级BIOS试试?

它有两个bios一个是25l8006e 一个是q25q256jv  fan_on是由MEC1663-WC_WFB发出来的它自带程序吗还是外挂哪个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有两个bios一个是25l8006e 一个是q25q256jv  fan_on是由MEC1663-WC_WFB发出来的它自带程序吗还是外挂哪 ...

在系统下升级官网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下升级官网BIOS试试吧。

还真是bios,我在升级了  电池模式下 风扇就转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