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 4X 高配版 MTK处理器,如何进入深度刷机模式

楼主(2022-05-21):
     广大维友,帮帮忙。此机红米NOTE 4X是联发科的处理器,如何进入深度模式刷机,短接哪里。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mtk的按减键刷机,一般情况用研发工具,上电就可以刷机

网友:
这要看你用什么软件刷

网友:
mtk没有9008模式的

网友:
关机状态,按住音量上键插入数据线,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出现MTK的端口就进入深刷了,之前把这机器刷成砖头过,后来还是专业工具救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