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DELL OptiPlex 3046 16505-1 开机指示灯闪黄不亮机维修 附原厂官方BIOS

楼主(2022-05-21):
客户拿来一戴尔主机 说了点不亮 留下机器就走了

插上电源发现发现能触发但是无显示 切指示灯闪黄

拆除主板测量各大电感  内存(PL19)0.2V    CPU电感无电   其他电感均正常

内存供电芯片为APW8868  查其条件   11、12脚为VCC 电压5V 正常  7脚 8脚分别为S3 S5 均为0.2左右   不正常

由于此机器没有图纸 维修陷入了僵局  只能硬着头皮跑线路吧    跑线得知  8脚连接U62第4脚   7脚连接到U2 第三脚 并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

根据板上实物发现 U62为与门  要想 4脚为高  1、2脚必须为高 板上测量发现 脚3.3V 正常 2脚0V 异常  2脚线路跑线  未果
U2为双MOS或者双三极管   没有图纸  不知怎么控制   想到外有上拉电阻故拆除   拆除后  内存供电芯片7脚电压3.3V

U62跑线未果故拆除U62短接1、4脚   短接后  内存供电芯片8脚 3.3V

此时上电测量发现PL19(内存供电电感)已经成功输出1.2v  且CPU供电已经产生  1.2V 左右   接显示器还是不亮   指示灯也依旧闪黄  维修一度陷入困境   冷静了一会发现我昨天维修了一台Dell(17529-1) 和这个主板有些类似   代工厂一样 版型也差不多   心想图纸是否能参考呢 ?
打开17529-1的 图纸找到内存供电 再查询相关控制 发现几乎一摸一样   经过图纸参考对比  得出U62第2脚为内存2.5v 供电PG

测量PU51 3、4脚(内存2.5V 电压输出脚 )发现电压0v   到这里似乎看到了希望

找了几块料板 找了一个功能引脚一样的芯片装上   上电测量 2.5V 以成功输出   焊回U62  内存供电也正常产生   电脑重启几次后成功点亮   指示灯也不再闪黄

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官网下载BIOS 合成并修改ME后 测试点亮正常

奉上测试OK 的 官方纯净BIOS

网友:
先产生2.5在产生1.2

网友:
就少了个ref

网友:
服务编号,可以具体说下怎么填写吗

网友:
通病 PU51  芯片坏 更换后OK

网友:
PU51   8 脚管子  APL5930

网友(2022-09-08):
PU51是通病没有出2.5V的,如果出了2.5还是没显示或风扇转一下就不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