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换键盘

楼主(2022-05-21):
对于这样的键盘,我都是用烙铁把那些个固定的点给熔化掉,再取下键盘,然后再换上新的键盘,然后又用烙铁熔化固定,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做的,但是感觉太麻烦,请问一下坛友,有没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不是换整个C壳哦。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然后在焊接 还有502胶水 孔位置点一下就行 别点多了

网友:
楼主焊下来多此一举了, 直接大力扯下来,然后烙铁焊上去

网友B:
换这种一体的键盘我都是直接用力扯下来,换上新的我再用烙铁把塑料焊起来,四周和中间稍微焊一些保证键盘按了不下险不会掉就欧了没必要每个点都焊,给自己省力省时间

网友:
我也在想有什么好点快点的办法,大力扯不行吧,很多都可能把板上隔线扯断了,

网友C:
我是用刀片将封胶边剔掉,尽量保留脚柱,直接用烙铁烫开或者铲平回装会很麻烦,大力扯还没有试过,

网友:
试过风枪300一边吹一边翘,原位安装再风枪吹软,一字刀压住,效果自认可以,

网友B:
大力扯也是有技巧的不是蛮扯,这种一体键盘我经常换,重来就没扯坏过c壳

网友D:
用铲刀先清理上面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都清,再扯就好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这种一体的键盘我都是直接用力扯下来,换上新的我再用烙铁把塑料焊起来,四周和中间稍微焊一些保证键盘按 ...

同样的操作,下来的时候直接扯,不用烙铁。往回装的时候才用烙铁烫塑料固定,也不用每个点都烫,还能预防下次更换还有的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操作,下来的时候直接扯,不用烙铁。往回装的时候才用烙铁烫塑料固定,也不用每个点都烫,还能预防 ...

到时候用几下键盘塌陷了,客户也不会同意,但是快是快了,效果不好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到时候用几下键盘塌陷了,客户也不会同意,但是快是快了,效果不好而已。

就是就是,所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然后在焊接 还有502胶水 孔位置点一下就行 别点多了

502凝固时间会不会有点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是就是,所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还是脚踏实地干吧!也就半小时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大力扯也是有技巧的不是蛮扯,这种一体键盘我经常换,重来就没扯坏过c壳

不太好扯吧,键盘被一层铝盖板给盖住,那个盖板应该扯不下来哦,还得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铲刀先清理上面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都清,再扯就好下来了

往回装的时候还是得用烙铁熔化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刀片将封胶边剔掉,尽量保留脚柱,直接用烙铁烫开或者铲平回装会很麻烦,大力扯还没有试过,

怎么把封胶边剔掉啊,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脚踏实地干吧!也就半小时而已

不管是取下还是装回都用烙铁一个一个熔化?

网友:
盖板小刀削几个点拿翘棒翘一下,起来一点了一支手拉着扯一支手按着c壳用点力很方便就下来了,下来后再给它锤锤直,键盘同理接着扯,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太好扯吧,键盘被一层铝盖板给盖住,那个盖板应该扯不下来哦,还得用烙铁。

网友:
好吧,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我现在不用烙铁焊了。拆的时候能扯就扯省事 。装回去的时候用热熔胶风枪开着很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时候用几下键盘塌陷了,客户也不会同意,但是快是快了,效果不好而已。

换了好多键盘没出过这个问题哈

网友:
还是脚踏实地干吧!也就半小时而已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放上去,卡几个重要点,主板下放胶,卡住不动就行了,没有必要弄到与原来差不多。

网友:
给自己省力省时间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各位群友分享

网友:
大力扯分情况,现在好多都是带那种大面积铁皮,你大力扯,会导致变形,间接导致装上主板不平整,不带大铁片的可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烙铁,但是这里有个小技巧!选购个那种比较薄的刀头,这样有个好处,烙铁去平着剃那些塑料铆钉!很整齐的!然后你的烙铁上会残留很多塑料,保留住!装键盘的时候,用这些残留塑料去焊接,比用什么胶水都好使!

网友(2022-06-28):
谢谢楼主引导,在迷惘中找到希望

网友:
刀片剔胶帽,取下后烙铁焊桩头,桩头低的地方打热熔胶固定,以前也大力扯过,铝壳要变形,平整后效果不佳

网友(2022-08-11):
睡服客户加钱换壳

网友:
用AB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