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1.01,开机跑

楼主(2022-05-21):
华硕B85M-K 1.01,开机跑码卡b2,集显有图中的画面但死机,点开机针可以关机,接独显无信号,点开机针可以关机,原先是正常的,更换了一颗声卡芯片并补了一颗固态电容(25脚滤波)后出现此故障,拆除声卡芯片和固态电容问题依旧,重装原先的问题依旧,有大师来看看吗

网友:
从来不用检测卡

网友A:
难道不是先刷bios  测me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先刷bios  测me供电么?

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是装固态电容的时候把声卡旁边io搞虚焊了,重新焊了一遍IO就正常了。现在新问题是动态第一条,目前是拆了网卡当网络用不了的出手,问过饼哥也搞不好,怀疑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