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不开机

楼主(2022-05-21):
一块联想X260主板,通电黑屏不开机,拆掉内存有1331短报警,按着内存偶尔可以正常开机,仔细检查发现内存槽右侧固定臂焊点被连根拔起,这个怎么处理?大家有遇到过吗?

发现问题后插上内存,按着这个地方开机正常。

网友:
感觉这个地方受力还是蛮大的。

网友A:
难道你这个机子有古怪不能焊接,或者没有烙铁?

网友:
打502可以坚持一下下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这个机子有古怪不能焊接,或者没有烙铁?

焊点直接拔掉了,底下是裸板不沾锡的。

网友:
到维修店50元解决问题,自己不小心搞坏内存槽就麻烦了,

网友:
刮板飞线啊

网友:
不是飞线的问题,我需要把这个地方固定好就可以。这个焊点是GND,焊点脱落后有点翘,导致内存接触不好,按着就能正常开机,感觉用胶粘不太靠谱,考虑怎么才能固定牢固。

网友:
用点AB环氧树脂胶分分钟搞定

网友:
502  10秒钟搞定

网友C:
AB  AB  AB胶稳得很

网友:
以坚持一下下 哈哈

网友:
502靠谱不,总感觉粘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B  AB  AB胶稳得很

明天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粘牢固!

网友D:
502脆性大,建议AB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2脆性大,建议AB胶

我也感觉AB胶更好一些。502是透明的,AB胶看着更放心些。

网友:
插槽 松动了  不能读CPU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点直接拔掉了,底下是裸板不沾锡的。

焊点掉了就在旁边刮开一点就行了,前提刮开的位置是接地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点掉了就在旁边刮开一点就行了,前提刮开的位置是接地的就行

不敢刮呀!万一刮到其它线路短路可能主板就被搞报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