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 H61MD2B3 开机10秒掉电反复

楼主(2022-05-21):
好像我那个u有点问题开机这样有一边花瓶
用显卡可以显示logo但是掉了自己开机就还是一样花瓶了
背板有划痕,不确定是不是有人维修过,有几处焊有

网友:
刷bios试过,单个 但是不能开机,游戏是另外电脑的,热就放一会

网友:
看看IO电压检测吧

网友:
还不会 3.4看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