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DUAL GTX 1050 Ti 维修

楼主(2022-05-22):
显卡样貌极新,据朋有说使用到一半黑屏然后就点不亮了,最后被我收了回来玩玩
上电前习惯对各关键供电打对地阻值
Pcie 3.3v   0.786v (不晓得正不正常...第一次碰到)
Pcie 12v    0.450v (正常)
5v             0.485v (正常)
1.8v          0.243v (正常)
PEX_VDD   0.176v (正常)
VBVDD      0.078v (正常)

--------------------------------
显卡复位  0.307v (异常...)..印象中正常是700-800(电路图看只有经过1颗0欧电阻,当然也测量过正常)
显卡时钟  0.800v (正常)
--------------------------------
由于上方供电对地阻值貌似都正常(3.3v电地阻值偏大但不是短路应该都还好)..上电后
3V-12V-5V-1.8V-NVVDD-PEXVDD-FBVDD 全部供电出来了
立马用示波器打波形
核心供电波形 正常
显存供电波形 正常
BIOS 1脚CS片选信号没有发出和接收的波形 (BIOS重刷过、也代换过)
无奈这个BIOS资源非常少,目前只有找到一个(有该显卡的BIOS大神跪求一个)
内显挂MATS测试环境死活都认不到卡 出现 Error Code 229 (GPU硬体未初始化) 测试几个版本都是如此
不死心进WIN系统设备管理器查看,有出现标准显示适配器,过10秒认到GTX 1050TI 但瞬间就蓝屏了
就唯独只有核心没加焊过,请问大神们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22-5-23 12:19):
显卡是 DUAL-GTX1050TI-4G (跪求有该型号的大神分享个BIOS,谢谢)

网友:
经测量 GPIO10_FBVREF_SEL 无电压...该电压记得是GPU核心提供的
核心感觉盖白布,请问大神们1050TI会容易虚焊吗?

网友:
BIOS 片选讯号有波型,目前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