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的作用

楼主(2022-05-22):
RSMRST网上好多不懂原理,其实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矩形脉冲信号,矩形脉冲宽度时间MOS管延时导通时间决定,发给IO芯片和南桥芯片,通知5V待机电压好了,准备复位

网友:
这个信号接上主板电池就有了吧?

网友:
请教一下老司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左边的3,5v 不一定就会出右边的rsmrst,但是没有左边的3,5v 就不应该有右边的rsmrst,另外这些虚线框起来又是啥意思?   左下角深度休眠  信号可有可无?备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