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K,网络和重启不能共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22):
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清空CMOS后第一次开机进系统会不识别网络(更换过网卡),重启后依旧不识别 只能点关机,点开机,进系统后才能识别到网络。但这时如果是使用的独立显卡那么使用系统的重启命令会导致代码卡71,蜂鸣器不报警,短接重启跳线可以过自检,但有可能屏幕不亮(代码A0)。如果使用的是集显,那么以上问题不复存在,测量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系统识别到网络则接独显重启卡71,系统不识别网络则正常重启,很奇怪,刷过好几个版本的bios故障依旧。

网友:
MAC地址给你刷没了

网友:
感觉跟acpi有关系,蛮麻烦的

网友(2022-06-21):
卡b2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