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1.1关机变重启 不进入系统也一样

楼主(2022-05-22):
双bios,也把副bios恢复到主bios了。什么缘故会导致这种情况?

经过几位大神的帮助,确认问题是USBOC出的问题,如图1,R72(15K)短路,造成USBOC_R异常。
经查,D11的两个输出端,一个是USBOC_R,一个是USBOC_F。因此解决方法是,拆除R60,R72,短路D11的两个输出端1,2,开机后关机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USB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的,插了usb键盘可以用,还没装系统

网友:
两个都要重新刷了,本来一个副的有问题,刷到主的也有问题了。。悲剧

网友A:
更换R60(8.2K)和R72(15K)试下能否正常。

网友:
结果发现后置两个USB2.0,只能用一个。两个USB3.0都不能用,前置两个USB2.0都不能用,前置一个USB3.0可以用,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R60(8.2K)和R72(15K)试下能否正常。

结果发现后置两个USB2.0,只能用一个。两个USB3.0都不能用,前置两个USB2.0都不能用,前置一个USB3.0可以用,是不是USBOC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R60(8.2K)和R72(15K)试下能否正常。

真是高手啊,确实是R72(15K)电阻为0,你是怎么知道的?看我求助后去翻看了图纸吗?还有这个R72也太小了,有没有别的办法,绕过它。比如把电阻取掉,直接5V过去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手啊,确实是R72(15K)电阻为0,你是怎么知道的?看我求助后去翻看了图纸吗?还有这个R72也太小了 ...

找不到相应的电阻,就要看图纸根据实际情况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相应的电阻,就要看图纸根据实际情况弄了。

我找到了,R72短路导致USBOC为0V,现在如果直接把它去掉,让USBOC电压为5v,会不会对主板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发现后置两个USB2.0,只能用一个。两个USB3.0都不能用,前置两个USB2.0都不能用,前置一个USB3.0可以 ...

应该是的,你查下OC电压对不对,看看分压电阻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