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色环电阻多少欧的

楼主(2022-05-22):
到底是33欧还是0.33欧

选四环的有应对可选只是最后没有

五环的,第三环没有银色,第五环也没有紫色
第三环随便选都是0.几的数位,第五环是误差

色环电阻真的是乱七八糟真烦

网友(点评):
环电阻真的是乱七八糟 不是乱七八糟,是向前发展的技术要求,多了一个温度系数的参数

网友:
0.33欧的。

网友:
0.22欧的电阻

网友A:
我看到你有万用表,用万用表测量会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有万用表,用万用表测量会准一些。

你没看电阻都烧崩了吗?还用万用表测 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电阻都烧崩了吗?还用万用表测 怎么想的?

不好意思,眼睛不好,没看到电阻烧了,想请问那个电阻的色环是灰色还是银色?

网友:
按4色环看

网友:
这就理解了, ,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个5环不存在的色环

网友:
0.33欧的,色环电阻时这、样

网友:
0.33欧的..............

网友:
限流电阻0.33的

网友:
0.33的,7楼把图都给你了

网友:
0.33欧,后边是温度系数,不用看。

网友:
0.33的.不用问了.开关管接地脚电阻

网友:
0.33欧的,1W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0.33欧姆,电阻看用的位置就可以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