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kbn

楼主(2022-05-22):
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版号NM-B191,Rev:1.0

突然没有声音,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声卡,重装了系统不好使
买了两颗芯片,ALC3248,第一颗换上问题一样,第二颗换上用了会儿又不行了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不知道怎么查,求指点

网友:
查一下供电和 复位

网友A:
谢谢    我又重新上了一遍,好了

网友B(2022-06-25):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又重新上了一遍,好了

我手上也有一台没有声音,没有声卡。换了声卡芯片也不形,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没有声音,没有声卡。换了声卡芯片也不形,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是芯片问题,换了第三个,终于好了

网友:
不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