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接口还有办法修吗

楼主(2022-05-22):
一天华为电脑不充电接口很松,怕焊盘掉点,果然怕什么来什么,全部掉点。补点飞线看来难度不小。能不能只补供电的几根线。

网友:
华为通病了,显微镜可以补

网友:
这个主要是接口那个脚位比较密

网友:
焊盘不是挺好的吗,左边第四个和右边第四个都是供电,再看看CC线,焊盘拖一下直接吹就完了

网友:
很久以前拆的时候大意了 比你哪个好点 补起来就可以了 很方便

网友:
刮开,显微镜下补焊盘,点绿油。

网友A:
焊盘不稳了,搞好也会啰嗦事情一大堆估计也用不了几天就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稳了,搞好也会啰嗦事情一大堆估计也用不了几天就会断。

是的,天天吹上天的华为也出这种低级质量问题。还是联想那种带孔的设计好

网友:
补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补一个vbus 一组cc一个接地。就ok了   没有usb功能

网友B:
感觉这样可能不稳定,,主要的是供电线地线要粗点的,,,然后CC线补好就行,,别的就不要了,简单一点稳定。

网友:
就怕补了,不牢固

网友:
这种很简单了,三根线一搞,就行了

网友:
这还没坏几个  好补

网友:
电源线粗一点就行了

网友:
漆包线,打圈,绿油固化,然后砂纸打平,然后焊接安装,最后测试没问题,哥俩好固定

网友:
补好多加几坨锡固定,起码过三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可能不稳定,,主要的是供电线地线要粗点的,,,然后CC线补好就行,,别的就不要了,简单一点稳定。

同意大侠的说法,供电太细了

网友:
我是把那个耳机接口拆了,换个电源接口跟电源,一劳永逸

网友(2022-08-11):
华为的本子,有点学苹果的做工了,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