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技嘉75大板,键盘灯不亮

楼主(2022-05-22):
请教大佬,键盘是好的,接入主板能正常使用,电压有5和3v,电流空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导致键盘灯不亮

网友A:
按了numlock键没有?

网友B:
这。。。不知道你问了些啥?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了numlock键没有?

就是键盘上的3个灯不亮

网友:
就是键盘上的3个灯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知道你问了些啥?

就是键盘上的3个灯不亮,但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usb电流监测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键盘上的3个灯不亮,但是能正常使用

还是我没看懂,你说的能正常使用是指键盘好使?就是灯不亮?你说的usb电流空载?键盘工作电流很低,可能最高也就几十毫安,测不到电流,可能是你的电流表精度不够?

网友:
没有下载分,我来找下载分

网友:
这是第一次见到不亮键盘灯能用哦

网友:
主板接显示器那亮的话USB不能控就是桥的问题纠结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