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ABKXBMBAD0 FA506IU-AS官网提取

楼主(2022-05-22):
DABKXBMBAD0  FA506IU-AS官网提取

注意对机器后盖型号  FA506IU    BIOS 1.8V    型号不对显卡打不上驱动
DABKXBMBAD0 FA506IU-AS官网提取

网友:
BIOS可以用,刷了就正常了

网友A(2022-06-22):
谢谢楼主分享FA506IV OK的解决没有S5_ON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FA506IV OK的解决没有S5_ON2

有用可以加点分

网友A:
满足你,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你,已经加分,

感谢大佬

网友:
不用谢,最重要是你BIOS是好的,以后多分享

网友B(2022-09-28):
您好,有没有原机带序列号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没有原机带序列号的BIOS?

没有   序列号自己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序列号自己添加

求指导!如何加上!

网友D(2022-12-17):
写上后还是电流1.6的样子,无跳变, 拔掉MM2内存后,电流上去了,达到2.5左右,重启三次后,本机点亮;后来发现两条内存 只要插MM1内存槽,都能点亮, 任意一条插mm2内存都不跳变,也不亮 ,仔细检查内存插槽没有开焊和腐蚀,挺奇怪。
确认 BIOS是好的,可放心下载。

网友(2024-02-22):
不定时 死机 蓝屏  刷了 能好吗

网友(2024-05-06):
测试好用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D:
写上后还是电流1.6的样子,无跳变, 拔掉MM2内存后,电流上去了,达到2.5左右,重启三次后,本机点亮;后来 ...

  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2025-10-05):
引用 网友D:
写上后还是电流1.6的样子,无跳变, 拔掉MM2内存后,电流上去了,达到2.5左右,重启三次后,本机点亮;后来 ...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都是CPU引起的,要么坏要么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