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5-22):
华擎H61M-VS3 这机器客户拿过来店说开机有字母出来进不去,第一时间接到,试了不显示,客户说好久没有用,之后拆开机箱重新插一下内存,开机有反应,看到F1 提示,应该是设置时间有问题,由于客户有事,电话都没有留就走了,说一会回来,结果后面才知道是硬盘认不到,坏了。
  回来后和客户说硬盘坏了,要换硬盘,说换硬盘花个两三百下去,就不要了,问我回收不回收,看在H61主板坏也值几十块,就说三四十回收,当时又试了一下,又不亮机,风扇转停一直这样。以为是内存问题,给了客户钱。
     于时怎么弄内存和换内存是这样现像,放了电还是一样。于时拆下来,看了一下CPU供电都正常,换了一个CPU和刷了BIOS也一样,这板没有插小喇叭的,所以不知道跑码没有。后经过测一些电压,发现根本没有内存供电,别的电压出来。这种板不按时序出牌。正常说来说内存供电都没有,应该没有CPU供电的呀。看来要修内存供电才会正常,后找到这板的点位图,下了下来看了一下,查RT8420D 1和5脚供电正常,但7脚没有开启电压0 ,不正常。于时查了相关电压,不知道,后把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我这个IC拆掉,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看来不是这元件拉低。后面经过一些更换,后来发现上这个CPU 内存供电电感就对地了,拆下CPU就正常。不应该,上次修同行一块昂达H61 内存供电烧了,也是上CPU就对地,后更换了烧焦的元件,不上就正常,上别的CPU就能出内存供电,上原CPU就不出,但没有修好,就放弃了,后面同行自己换了主板,说CPU也是坏。
      这块就不管这个CPU,于时换一个好的CPU去修,看看这机不出内存供电有什么通病之类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9373-1-1.html  这个贴纸就是RT8120D 5脚电压不正常,结果,我再次测试这IC的供电,这次怎么没有呢,也是那个PD5 没有导通,按照他方法去直连,这次有内存供电,于时接显示器能亮机了。再接原来CPU回去,不亮机,反复试了几次,最后确定是CPU也是挂掉了。这种在手中坏的还真的不多。想不明白,CPU和内存供电怎么就有相关呢,用点位查这些地方都没有直接相关,怎么会造成CPU烧,修那么多板,就遇到这两块这种现象,CPU坏,上CPU后,内存供电就对地的。。。。。。

网友:
坏的东西很多。。。。硬盘、CPU、主板。。。。个人怀疑是电源有问题,最好不要那个电源。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