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无CPU供电

楼主(2022-05-22):
         主板型号:华硕B85M-K  REV.1.01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不安装CPU不会掉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CPU供电管理芯片是ASP1255D。测试芯片条件都正常,手摸CPU供电管理芯片发烫,那肯定是芯片的问题,不多说订了一个芯片花了十几块钱。是全新的芯片,结果芯片不发烫了,但是故障依旧。问卖家死活不承认芯片是坏的,说芯片是全新原装没有人反映有坏的。又说我的焊接有问题。死活说是我故障没有找出来。无奈我也没有证据,反复测量芯片外围电路全部正常。我再次赌一把购买拆机的芯片。结果安装上就好了。在此曝光卖家卖家店铺叫本本XXX。我再不敢在网上买芯片了,什么全新原装芯片,我买10次有8次都是坏的,还影响判断。

网友A:
现在网上买芯片还不如自己拆旧版,当然了没有旧版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赌一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买芯片还不如自己拆旧版,当然了没有旧版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赌一把了。

你真搞笑,有料板谁还去买芯片。去买芯片的当然都是没有对应芯片的料板。

网友B:
“本本XXX”???还真有人起名XXX啊。。。

网友:
我买过二十颗,还好

网友C:
网上好多芯片,都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好多芯片,都是拆机的

拆机是好的也无所谓,关键卖坏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本XXX”???还真有人起名XXX啊。。。

不是哦,真名是本本芯片张

网友:
你买的全新原装是散新的还是带包装的,散新的都是翻新的

网友:
明显就是CPU凉了

网友:
CPU并没有损坏哦~

网友:
靠这家店铺我也买过以后留心了!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哦,真名是本本芯片张

还有一个 小苏本本,大家遇到的都给他发出来,免得到处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 小苏本本,大家遇到的都给他发出来,免得到处害人

是小苏本本ic,好像他们还不止一个店铺,

网友F:
本本芯片张我买过,小苏本本也买过。都没成功过,上次买了两个it8620,两个都不行,我也懒得找他,说不清楚

网友:
我现在一般都买剪板芯片。 之前买了三个全新的io换了两个上去都是坏的,第三个也没心思去换了,重新买的剪板的换上去才好。

网友:
卖坏的芯片是真的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哦,真名是本本芯片张

对,我也掉过他家坑。。

网友G:
现在都买剪板芯片  哪里有全新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买剪板芯片  哪里有全新的芯片

全新原装,某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我都买全新原装 不敢买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哦,真名是本本芯片张

在他家买了很多次,不过没买过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新原装,某宝一搜一大堆

都是翻新的    我都不买所谓全新  都是买剪板

网友(2022-06-22):
在小苏家买过,说是全新的其实都是翻新的。还是坏的。

网友(2022-08-14):
引用 网友F:
本本芯片张我买过,小苏本本也买过。都没成功过,上次买了两个it8620,两个都不行,我也懒得找他,说不清楚

居然说没有成功过

太悲伤了

网友(2022-09-24):
引用 网友F:
本本芯片张我买过,小苏本本也买过。都没成功过,上次买了两个it8620,两个都不行,我也懒得找他,说不清楚

卖的还死贵,没事多积累一些料板,芯片加邮费,和一块料板差不多价了

网友:
他们买芯片的质量参差不一 上过几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