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38HAN01屏出横线是什么问题有救吗

楼主(2022-05-22):
24寸的屏M238HAN01,亮屏后正常一二秒马上出横线,横线深度从历史上到左下减弱,然后又变回正常,在出线和正常间以2秒左右的频率交替出现,屏能听到有电流声一样的响。请问是屏问题还是屏的逻辑板问题?会是逻辑板的贴片电容问题吗?我已经替换过电源板和驱动板,确认不是这两的问题的
出线 时这样,线右上角最明显
正常时基本正常,有时正常时也还有一条粗线

这是屏的型号

电路板有时有电流的声音

网友:
报废了,别想太多了,浪费脑力。

网友:
屏幕也能修吗

网友A:
把信号板到屏幕接口的那个排线清洗下重新插下试试,然后可以重新焊接下那个auo的逻辑板主芯片,如果都不行,建议放弃。

网友B:
屏边缘板漏电吧,估计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边缘板漏电吧,估计难搞

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板到屏幕接口的那个排线清洗下重新插下试试,然后可以重新焊接下那个auo的逻辑板主芯片,如果都不行 ...

谢谢建议!!我试试

网友:
专业的连逻辑板到玻璃屏的排线都能坏,有压排机,我只能焊一下逻辑板的零件了

网友:
这个要压屏才行

网友C:
遇到过屏线插口虚接图像抖动,黑线,先清洗插口试试吧.

网友:
以以往的经验  这个是液晶屏内部出现了问题,换主芯片不管用,换边板也不管用,需要找到液晶内部故障点 进行维修。

网友:
要是想修  联系我。qq :4660589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屏线插口虚接图像抖动,黑线,先清洗插口试试吧.

谢谢意见,我试试

网友(2022-07-26):
这个不是玻璃屏体坏就是升压电路坏。

网友D:
找块好的边板用压屏机换一下,不过大概率是玻璃屏体电流大导致的。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D:
找块好的边板用压屏机换一下,不过大概率是玻璃屏体电流大导致的。

屏幕已经放弃治疗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