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 1060自修显卡

楼主(2022-05-22):
1.供电系统5v。在 RT7296F 上设计。
引脚:
1 - PG(电源)
2 - VIN(微电路电源)
7 - PVCC(5V 偏置电源输出。)
6 - EN(工作许可)

如果所有信号都存在且没有低电阻,则会产生电压.
需要允许启动(由电阻器形成)、微电路的电源、其可维护性、捆扎带的完整性。

2.电源系统1.8v。在 NCP3170 上设计。
Pinout:
2 - VIN(芯片电源)
6 - EN(工作许可)
7 - PG(电源)

电源系统电源 5v 是启动 NCP3170 的使能信号。
如果所有信号都存在并且没有低电阻,则会产生电压。
需要启动许可、微电路的电源、其汽化、捆扎带的完整性。

3. GPU电源系统。在 NCP81174 + SIC632 上设计。
我不会指出引脚排列。32针芯片。我将简要描述启动周期:
2 - VID(来自处理器的电压 ID。)
3 - VR_RDY(电源)
4 - EN(工作许可证)
6 - 12V(电源)
30 - 12V(电源)

工作许可证由SU4 逻辑元件。5 针。4 针 EN。
DRMOS 是一个由驱动器和 MOSFET 组成的模块。SIC632。

4.供电系统1v。在 EM5841BVT 或 up1728q 上设计。
引出线:
2 - VCC(电源) 3
- VIN(电源)
9 - PG(电源)
10 - EN(工作许可) 如果所有信号都存在并且没有低电阻,则会产生电压。 需要允许启动,微电路的电源,它的故障,捆扎的完整性 5. 显存电源系统。在 RT8128C 上设计。 引出线: 3 - PG(电源) 5 - VCC(电源) 7 - EN(工作许可)
如果所有信号都存在并且没有低电阻,则会产生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机翻的么?有原版 语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