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6-71-PA7E0-D02A掉电

楼主(2022-05-22):
6-71-PA7E0-D02A笔记本,(进系统一般过十分钟内掉电。)一般进系统后3-5分钟风扇转快,大约过一两分川钟掉电。3V,5V示波器测过波形很平整。刷过官网BIOS,换过SMC_VGA_THERM 的六脚管。不上散热器时温度高后会有报警声掉电,上散热器又没有很多地方没法用表测试。修起来很麻烦。

CPU,显卡的复合管熏松香,没有明显发现问题。
手摸FBVDDQ  的电感PL3,PL4明显越来越热,手觉得快受不了的时候,机子就差不能多要掉电了,现在电容后级电容换过,两个复合管也换了,但还仍时掉电。
散热片很大,不好测,大家平时修这种机子的时候,都是怎么搞的呢,求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22-5-23 08:28):
鲁大师跑70-80帧,温度CPU偶尔监测到95度,但只是闪一下,真正温度高会报警,一般60-70度,CPU核心供电0。9V,显卡核心供电不装散热片时进系统0.65V(图纸0.6-1.2V),显卡复合管电感前段有波形。P2808改电路了

补充内容 (2022-5-23 08:32):
原来CPU风扇是坏的,把它路显卡边上的一个风扇对换了,换后CPU边上有风扇正常,显卡风扇少一个,共3个风扇,现在装了2个。

网友:
搞个风扇吹看还掉不

网友A:
进系统后 显卡有没有? 有叹号没有?

网友B:
10分钟内有点头疼,怎么用都是十分钟掉电吗,低功耗使用和高功耗使用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内有点头疼,怎么用都是十分钟掉电吗,低功耗使用和高功耗使用有区别吗?

不是固定时间,但大概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后 显卡有没有? 有叹号没有?

有显卡,鲁大师能跑70-80帧

网友:
显卡开启电路 上的关联 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改个核显看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如果改了核显不掉电了,重点查一下显存,核心最后再干

网友C:
看看是你要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你要的不

发错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最难修了

网友:
这种开机这么久的故障太难查了

网友:
应该还是风扇问题 碰到过 风扇坏的没有负反馈风扇只是转没反馈了

网友:
我一个也是掉电或者重启,有时自动休眠.....头大啊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