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新的显卡,焊接上去直接短路对地阻值接近零,重新植球小点的球也还是这样

楼主(2022-05-22):
南桥重新植球焊接上去没有短路,显卡重新焊接直接短路,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拆掉阻值500多

网友:
什么型号卡?

网友A:
没有上电试下,有些显卡在线阻值本来就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电试下,有些显卡在线阻值本来就小。

试了,不加电,无显卡供电,对地阻值2欧

网友:
笔记本还是一体机上用的。具体什么样的显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加电,无显卡供电,对地阻值2欧

显卡短路的话,其它电路正常,按开关指示灯也会亮一下灭

网友C:
显卡坏了吧,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吧,换个显卡试试。

网上新买的

网友C:
新买的显卡坏的多,有时候买好几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显卡坏的多,有时候买好几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你买显卡、南桥、CPU的时候一定要买保上机的,保上机的要加钱,加个几十块吧。

网友:
不好说 现在10系列以上的阻值特别低

网友:
显卡上去后阻值本来就很低的啊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显卡坏的多,有时候买好几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新买的核心有不装可以测好坏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核心有不装可以测好坏的办法么

只能测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短路了肯定是坏的。不短路也不一定是好的。。。只能上机,买保上机的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