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索泰2060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2-05-22):
  赌狗发来一张索泰RTX2060,据卖家描述是一手自用,后来经常黑屏,然后就点不亮了。

  卡到手打外围供电值无异常后上电,一次点亮,在进系统的过程中黑屏,重启后不认卡。

   拆开后该卡无修无烧,上电测除PS 5V外,其它所有供电没有出来,测1V8的VIN VCC都是正常,但是EN没有高电位。

   根据公版电路图跑电路,发现1V8的EN是由与门控制,由PS 5V PG和VMON信号决定与门输出电位高低。

   测PS 5V PG信号正常,VMON信号低电位,跟着跑线发现VMON信号由45451功耗芯片BS OK信号提供。

   测BS OK信号为低电位,根据坛中之前大神的贴和芯片PDF,得知BS OK要想为高电位,则4路电压检测的INX脚位电压应在0.1XXV。

   测四路INX脚发现12V IN1P对应的INX脚的电压为0,其它三路电压为正常的0.15V左右。

   测电压为零的INX脚对地不短路,排除电容故障,拆下分压上拉电阻75K发现已经无穷大,更换75K后修复。

   这是一例经典的由45491外围元件失效导致的故障,现在20系的赌卡多了,多发点20系的贴吧。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种功耗芯片图,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显卡图纸,让我见识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种功耗芯片图,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显卡图纸,让我见识见识

已在贴中附上45451的PDF

网友:
感谢分享,,一电阻坏了

网友:
0.1几的电压,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这一路路找下来,思路清晰,又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在贴中附上45451的PDF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这张卡修好了,应该赚了不少吧,现在修显卡比修主板赚钱多了,但是显卡这东西不容易坏,我遇到的,基本都是长期不用给放坏的,都是老卡,没修的价值,都是直接换,千元级别的卡,才考虑修一下,但是碰到坏的很少,既然碰到了难道不要狠宰一笔

网友:
这么点电压都会影响吗厉害

网友C:
正修一个1660TI,故障相似,现已检查出3V3_SEQ没有产生,NCP114AMX330TCG的输出脚都烧没有了,45491也是短路的,买这2个东东还在运输中。还有就是这个卡的PS_1V8_AON_EN有点奇怪,它是跟与门的1脚再通过一个二极管相连的,不知这是什么套路?还在吃透过程中
补充:原来是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修一个1660TI,故障相似,现已检查出3V3_SEQ没有产生,NCP114AMX330TCG的输出脚都烧没有了,45491也是短 ...

以前修一块HP的2060,故障才和你这卡差不多。

那卡是12V上来了高压,把所有12V供电的芯片(45451,PS 5V ADPJ)干坏了。然后ADPJ坏了后输出超压,直接把5V下面所有芯片都干坏了,包括核心供电主控9512,显存供电IC 1666Q,两个GS9216,还有两个114AMX全毁。再然后下面3.3V还好,没有烧坏的元件。把所有坏的芯片全换了才修好。对了,所有的DRMOS 30 150也几乎全毁,还剩一个能出波的,GH GL脚二极体值也比正常的小很多,没敢用直接全换了。

你这卡怕是有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一块HP的2060,故障才和你这卡差不多。

那卡是12V上来了高压,把所有12V供电的芯片(45451,PS  ...

多谢回复,你说的情况是12V击穿,和我这个不一样。我的5V有了但没出1.8V,只是3V3_SEQ短路,现在只有等芯片到了看结果了。

网友:
感谢分享 ncp45491 芯片资料

网友: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2022-10-30):
謝謝分享,這個一般人會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