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Game GTX1070TI鲁大师压力黑屏

楼主(2022-05-22):
最近在研究显卡 修到一张 七彩虹1070TI 卡
客户描述不显示
实测,开机正常显示,但是跑压力测试立马黑屏。
在黑屏时,测得 5V 1.8V正常,GPU核心电压,显存电压
以及1.0PEX_VDD 都0V
查PDF。1.8V正常后发出PG与各路  电压检测以及过温检测信号
相与后发出高电平信号,

测得U6 up9511 36脚EN 2.4V  (3V分压后)正常

实测其余供电脚也已正常。思考无果后,准备更换U6了
突然,在一次通电,突然短路保护了。打值后,确认这一组
mos管 击穿。更换后,通电测试。这次一进系统驱动自动打上后
立马又黑屏了。
都想放弃了,折腾这么久。想想还是接着弄吧。
重新出发,黑屏后。这次测所有电压都正常,除了核心电压
核心电压在黑屏后测得只有0.5V左右。
猜测,MOS管击穿后。1,芯片坏
2,驱动芯片坏,3,GPU坏
4,都TM坏
先搞最简单,排除一下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时丝印02=  时RT9611A
8组驱动芯片 一个个测过去,一直测到
最后一组,2脚的PWM脚对地 56

其余又100多,于是拔掉后,再测有
500多,其余2脚也回到500多了。
看来有惊喜了,于是换掉。再次开机
驱动后不黑屏,鲁大师。甜甜圈 。完美OK
显示图忘拍了,来张电压分布图

网友A:
示波器测不出吗?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不出吗?

偏低后每组波形都是不正常状态

网友:
偏低示波器一测就看到了

网友:
真有耐心,不错。

网友:
学习了  驱动芯片 问题 导致压力测试黑屏

网友:
牛 真有耐心

网友B:
大神,七彩虹1030图纸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七彩虹1030图纸有没有

鑫制造  里 啥都有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怀疑显存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