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2的wifi问题

楼主(2022-05-22):
客户拿来一台12,wifi打不开,但系统看到wifi 好的,刷机和重新合了都一样,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wifi信号弱,有基带插卡无服务。分层后再贴合就无wifi蓝牙。继续分层用测试架,依旧无wifi蓝牙,无奈搬下层,依旧无wifi蓝牙。。最后无奈植锡贴合,好了。。你问我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wifi信号弱,有基带插卡无服务。分层后再贴合就无wifi蓝牙。继续分层用测试架,依旧无wifi蓝牙,无奈搬下层,依旧无wifi蓝牙。。最后无奈植锡贴合,好了。。你问我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

有一台和你一样,放弃了,没有想好了

网友B:
没有贴合好,仔细看一下,焊点有没有灰色的,把它用洛铁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贴合好,仔细看一下,焊点有没有灰色的,把它用洛铁托亮

都上测试架了,点也查过,

网友(2022-08-03):
CPU虛焊了重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