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管子的条件,判断下会不会导通

楼主(2022-05-22):
现在是这个RSMRST信号被拉低,量Q54G极高电平,再往前查Q55量得3脚5V未被拉低,2脚0.94V,由于本人电路基础薄弱,所以想问下Q55在2脚0.94的情况下会不会导通13脚拉低3脚,好判断是管子坏了还是2脚电压不对,先谢谢了
window

网友:
Q55的条件是 这边的电阻分压0.9V 拉低5VSB 让Q54 不能导通 拉低 后面的信号 才能出RSMRST

网友:
拆了Q54 RSMRST 信号还是低 和这里没关系了

网友:
我拆过Q54能正常开机,但装系统还是会装到一班掉电,所以想找到具体原因换掉,刚刚又找了一下是Q55那个管子坏了,换了一个管子上去,可以开机,但还是用一会掉电,没办法,挂闲鱼卖了,是个技嘉中板,本想修好多卖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