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稍微跑码 不亮机

楼主(2022-05-22):
华硕B85-PLUS R2.0稍微跑码 不亮机  测供电正常 PCIE复位也有   CPU 内存 BIOS 也排除

网友:
主板图片是B85-PLUS,看图片好像是不跑码,PCI诊断卡跑的那个是乱码吧,看着好像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为什么插三张诊断卡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腐蚀断线,前两天论坛刚见一块一样的板腐蚀断线不开机,一些靠近缝隙的线重点检查,还有CPU风扇周围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