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各位同行,,PWM供电电感也会坏!

楼主(2022-05-23):
长话短说吧,修一台某大牌品牌投影,型号H1S(没错,就是前面有哈曼音响LOGO那玩意),故障是能开机,蓝牙能搜到,不亮,检查是光源保护(此处省略很多字总之很曲折因为不相信电感会坏),最后
示波器
检查发现LED光源供电电感内部短路,100多W的电感短路与正常阻值就算用毫欧表也测不出区别,直接代换OK
示波器

网友:
但这玩意坏的确定少,,

网友(2022-06-22):
这个情况还尚未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