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70笔记本开不了机有被

楼主(2022-05-23):
戴尔 E5470 笔记本开不了机
有被上家修过。当我拆开的时候看了一下板子两面 动过的地方真不少,上电测试一下大短!上家估计是CPU坏然后没继续修下去了。在我检查后用上了烧鸡大法捕捉到PQ904处的复合管短路了巨热无比,还好手头上有6992复合管!测试没问题了电话报价360元!同意!装机收钱

网友:
那么CPU没有坏?

网友:
上家修过!以为CPU坏!焊接了很多东西都动过了,唯独复合管他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报价 真是爽

网友A:
没有这个价格 宁愿改行了

网友:
对于楼主捡钱了

网友:
这板子是5V供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价格 宁愿改行了

要是我最多手30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最多手300元

确实,350对方可能不修

网友D:
前两天遇到一**女的报价200修主板,问我保修多久,我说一个月她直接不修了说别到时候又出别的问题,解释她也不听,醉了保修一个月又不是说一个月后就会坏,看样子想200块让我保她终生

网友E:
价格都是被恶意压下去的,一般来说技术越稀的报的越低,而且还不一定能好,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350对方可能不修

不过只要你有本事说服客户,你能收1000也是你的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遇到一**女的报价200修主板,问我保修多久,我说一个月她直接不修了说别到时候又出别的问题,解释她 ...

经常遇到你这样的。像1代2代的机器,我基本也是报价200-300.很多都不修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笔记本,就是我发贴那个,最后换排线修好了,收了客户50,后面那个人直接给我一百,说,他开始到某电脑维修店别人报价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都是被恶意压下去的,一般来说技术越稀的报的越低,而且还不一定能好,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不是,我给别人修都是修好了再报价,不同意又弄坏就是了,反正我只是个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遇到一**女的报价200修主板,问我保修多久,我说一个月她直接不修了说别到时候又出别的问题,解释她也不听,醉了保修一个月又不是说一个月后就会坏,看样子想200块让我保她终生

做好自己让她选择

网友(2022-06-22):
可以,学习了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