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发热电流上到1.4-

楼主(2022-05-23):
联想S410发热 电流上到1.4-1.7A的时候就掉电了,开始以为是风扇接线问题,但故障不在这里!风扇转了散热了为什么还这样呢?碰一下运气动一下U4103的QFN温控芯片,拆除也能开机压力测试下机器没有自动关机,风扇还是一样转。后图帮补一个支撑底脚

网友:
额,温度保护了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查了半天!哈哈 直接去掉开机就好

网友B:
查了半天!哈哈 直接去掉开机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半天!哈哈 直接去掉开机就好

就是!简单省事,一开始风扇不转的,弄好风扇以为得了,一直查故障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支撑底脚补的得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