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1212t触发0.03维修

楼主(2022-05-23):
SONY 61212T ,版号 MBX-224.通电0.03掉电到0.006,测3,5v待机开机瞬间是有电压的,电压正常也不短路,按开关,指示灯亮。上电到0.03不动,再长按开关也关不了机。这时测3.5v是正常的。所以这机器是触发后出3.5v待机的。触发没完成啊,是EC还是南桥呢?,从EC开始测量,开关到EC,PWRBT有高低高跳变,测EC到南桥26脚,PWRBTN只测到低高跳变,不是高低高吗?这个疑惑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反复测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遂怀疑EC BIOS坏了,刷了几个还是同样故障。手里料板翻了个遍,也没找到相同EC。想到此机器是触发后出待机电压的的,可能,怀疑,是不是这机器PWRBTN,信号就是低到高跳变,而不是常见的高低高跳变,所以按时序继续测S5,S4,S3,既然都是高电平了,这是触发完成了,南桥已经返回sleep信号了,按时序应该出SUS_ON 了,测SUS_ON 为0V,测此脚对地值居然是0.遂撬开此114脚,确认是EC内部短路了,死马当活马医,看115脚是ECVCC是EC的待机电压,此电压插电就一直纯在,干脆115和114脚连一起,通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A:
说来说去还是EC坏了的嘛,从PWRBTN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说去还是EC坏了的嘛,从PWRBTN就出问题了

请问从EC 到南桥的PWRBTN的从低到高跳变不正常吗?一定是高低高跳变吗?您确认吗?我在这卡了很久,最后没办法才暂且认为这是个特殊机型,继续按时序往下查的,而且后续时序也出来了。是因为SUS-oN短路了,所以没继续跑电流,借了一个高电平给SUS_ON才继续走下去的,如果PWRBTN不正常,不能继续后来的开机动作啊?很疑惑啊?高手给解释一下,先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