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手上有192主板 820 01521-2主板 帮忙测一下背光供电的对地阻值

楼主(2022-05-23):
A1932 我手上这块背光供电对地53  Q8400 3脚12V 没有导通 EDP_BKLT_EN有3.3V

网友:
820 01521-2 帮忙测一下背光供电对地阻值 电池接口边上电容可以测量

网友:
芯片供电VDDD VDDA正常

网友:
无背光测试条件满足 直接 换升压IC

网友A:
排除电容充放电,阻值才53欧肯定不正常阿。不会用烧机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电容充放电,阻值才53欧肯定不正常阿。不会用烧机法?

我买背光供电芯片了 这个53欧 烧鸡肯定烧不出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正常的背光供电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背光供电芯片了 这个53欧 烧鸡肯定烧不出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正常的背光供电对地多少

升压二极管之后就那么几个件,一个个拆也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