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26 V3开机掉电。

楼主(2022-05-23):
手里两块H61M-S26 V3开机掉电,再开机反复故障,经检测R579 2.55k电阻3D3V_SB脚一块氧化腐蚀虚焊、一块腐蚀严重,更换完已经正常。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A:
开机掉电,再开机反复掉电吗?还是再开机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再开机反复掉电吗?还是再开机反复重启?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再开机也一样掉电。可以说反复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