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技嘉的f2a55m-ds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2-05-23):
很简单的一个故障,主板上电不触发,测量各项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pw+有5v电压正常,3vsb也正常,1.11v也正常。IO是it8620e,短接pw+,IO可以收到高低高跳变,但是发送给南桥的信号时有时无,南桥也没有返回相应的信号,以为IO坏了,测量IO供电3vsb发现只有2.8v左右,供电有点偏低!这个3vsb受控于一个Q2五脚芯片,之前好像看到说这是这类板子的一个通病,于是找了个相同类型的代换,通电测量芯片第四脚已经有了3.2v左右电压,短接pw+已经可以正常触发亮机。

没有这块主板的电路图,参考了技嘉f2a68主板的图纸,原理都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虽然这种主板不值什么钱了,但是通过维修获得的喜悦和成就感还是跟当初一样。。

网友:
请问这是几点零版本主板?是3.0版本的吗?

网友:
不错不错,能修好就是加强信心,现在就是怕没有图纸,什么都要跑线路那就麻烦了。

网友:
1.11v是个啥子电压?

网友:
其实维修在于其中的快乐,维修价值并不是唯一!

网友:
技术厉害,成功后的喜悦不是用价值多少了衡量的

网友:
板子让水淋过   后期不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有您迅维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