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断线(待机芯片)

楼主(2022-05-23):
本人维修小白,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是迅维实地笔记本139期学员,学到示波器抓波阶段,船哥(老师)发了一块看似经历了战损的hm55给我抓波 因为第一次拿到板子,实在太兴奋了没什么经验,直接19v上电,阻值到没打,可想而已大家到应该知道了,就是烧了一大片,然后开始请教其他同学,首先得把公共点修出来,各种伏数烧机,各种拆,还真烧了不小芯片和上管,最后连桥也拆了,其实老师只要我们测到待机芯片的3/5V波型和公共点就好,中间略过各种装芯片测对地值,到了本贴重要点来了,待机芯片装上测上管G极对地值时发现异常大1.6几的值 ,不解问问船哥第一次,芯片没焊好,重焊一下,好,我又重新焊接,第二次测1.6几还是不行 ,以为芯片到上管G极断线了,飞一根过去吧2146545[/att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理论很耗

网友:
我前几天取了待机芯片,没有去上管烧了一堆

网友A:
上管G极正常波形不应该有25V吗?你这是下管G极还有可能。

网友B:
我也是经常烧东西,原来去上管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
貌似一颗新星将要诞生了

网友C:
实地学习真的不错,二十年前我相学却找不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正常波形不应该有25V吗?你这是下管G极还有可能。

楼主可能放错图了,这个应该是下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正常波形不应该有25V吗?你这是下管G极还有可能。

刘大神又在网上冲浪呀

网友:
兄台哪位?多多指教

网友D:
上管波形是25V左右  你这是5V的下管驱动波形  放错图了吧

网友:
繼續努力吧,這種故障在一修裏很少的 新機都是 坏cpu

网友E:
是不是换芯片爆板了,穿孔断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以后就是你了,看好你!

网友:
忙的时候难搞的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
确实这个断线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名师出高徒.这是高手的水平了.

网友:
原来去上管就可以

网友:
感觉这一个月的学费陶德真值得啊

网友F:
板子断线

网友:
我现在看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G极正常波形不应该有25V吗?你这是下管G极还有可能。

那个是我拆掉上管后测的波型,第一次发贴没编辑好,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学习真的不错,二十年前我相学却找不到地方

欢迎你也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经常烧东西,原来去上管就可以,学习了

在不确实的情况下最好是把上管拆掉后上电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波形是25V左右  你这是5V的下管驱动波形  放错图了吧

那个是拆掉上管后测的数据,没标注好,误导了,兄弟理论也很扎实,也给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断线

是的,不是老师提醒,我是完全不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好像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样子了,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兴奋。

网友: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网友:
居然认真看完了

网友:
小白一个,看看大神们修机,修点通病

网友:
现在还有 小白学习维修吗?

网友:
是的,还满多的

网友:
真是难得啊,嘿嘿,多谢

网友G:
学到老、修到老、

网友H:
买芯片和管子要自已掏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芯片和管子要自已掏钱不?

要,自己维修肯定是要自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到老、修到老、

谢谢希望以后还想分享更多给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换芯片爆板了,穿孔断线

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也有可能,因为每期学生到会上手试下修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板是到手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板要查出问题要很细心,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