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G 没有0D675V 电压 不出CPU供电,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5-23):
笔记本触发电流停在0.13A 不跑内存,自然没有cpu核心

图纸时序,1D35V_S3有1.3V正常。

内存的VTT电压(0D675V_S3) 没有,

0D675V_S3来自于DDR_VREF_PWR转变,DDR_VREF_PWR由RT8207M产生

RT8207M工作条件,根据时序图的第7步要有PWR_VTT_EN供给7脚的S3(由DDR_PG_OUT转换而来), 查电压没有

接着往上查,DDR_PG_OUT直接由CPU发出DDR_PG_CTRL转换而来

时序图上再往上就是1D35V_VDDQ 整个图纸没有这个相关资料可查询,只有1D35V_S3 有1.3V是正常

查了论坛相关资料,饼哥说过CPU的DDR_PG_CTRL信号需要有VCCST_PWRGD才会发出

查到RN702排阻的 VCCST_PWRGD1.03V好像也正常

现在卡在这里没路了,,, 难道是CPU坏了吗? 有没有大佬来讲解一下

网友A:
拆了Q1202看DDR_PG_CTRL出不出来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Q1202看DDR_PG_CTRL出不出来叱?

刚试过拆掉,还是没有, 1D35V_S3 和3D3V_S0 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试过拆掉,还是没有, 1D35V_S3 和3D3V_S0 都正常

那你!!!换cpu试下

网友:
多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试过拆掉,还是没有, 1D35V_S3 和3D3V_S0 都正常

睡了一觉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可能:CPU没有收到VCCST_PWRGD,VCCST_PWRGD断线了?查查看

网友:
大神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了一觉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可能:CPU没有收到VCCST_PWRGD,VCCST_PWRGD断线了?查查看

这没点位图,没法查这个去向的经过。。。。 除非把CPU拆了,,修到要做BGA 我基本是放弃了。。。

网友:
看上去有点懵,不知所以然。

网友:
有大佬吗。 这问题不做BGA还能解决吗

网友C:
你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如果是进水的看下是不是有过孔腐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如果是进水的看下是不是有过孔腐蚀的啊

没有哦, 没有进过水的

网友(2022-06-24):
有版主来讲讲吗。

网友:
死贴了吗。。。都没人回复了。。:dizzy::dizzy:

网友(2022-08-15):
防沉补丁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