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59换硬盘的一些疑问!!大师请进!!

楼主(2022-05-23):
接手A2159,原故障是有时候能认硬盘有时候不认,开机文件夹,大概测量了下硬盘的2.5V 1.8V 0.9V 都有!基本都是OK的,开始定硬盘换!换上之后是无法开机的正常的进DFU模式刷机能过然后亮机之后就还是出文件夹! 我已经全部植锡了3次了,其中有次都能正常识别到硬盘了,也进到安装界面了,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报错9然后又不识别硬盘了!晕死了,然后刷机报错4000,会不会买的硬盘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个我植锡是用的低温锡是不是不提倡用这个温度的锡!最好用中温的!我后来又换成了中温的还是不行!也重新用硬盘测试架写过平台提供的底层!还是不行!

网友:
考虑换主控?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了太一模一样的,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电源线可以开机,不过开机就显示问号文件夹,我尝试用u盘装系统,第一次装进去了,但是开机还是问号文件夹,于是我用u盘再装一次,第二次装不进去,硬盘无法格式化,然后我又重启用u盘装,第三次更离谱,开机直接提提示连接蓝牙鼠标和键盘,然后本机的键盘和触控板就再也用不了了,之后每次开机都提示 连接键盘和鼠标,接外接的也用不了,唯独大小写键可以用,然后我尝试网络重装,能进去 ,但是无法舒服wifi密码,我拆进去断开键盘和触控板排线,然后接外置,故障依旧,然后把主板拆下来看了一圈,似乎也没啥问题,怀疑bios,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然后又把老的bios刷回去,最后我把电池拿起来一看,触控板下面板那里 有些进水痕迹,处理好过后就一切正常了,唯一不明白的点是 为什么我断开键盘排线 接外接的还是用不了 ,难道是主板要识别触控板上面的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了太一模一样的,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电源线可以开机,不过开机就显示问号文 ...

你能用U盘进PE  那应该就不是带T2的机型,带T2的 不支持外部设备安装的,你那个情况我遇到过  触摸板有问题也会导致开机文件夹,但是我这个触摸板是OK的,另外触摸板跟键盘是坏其一另外一个不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了太一模一样的,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电源线可以开机,不过开机就显示问号文 ...

电脑型号是?

网友:
主控没装好吧

网友B:
刷机后是需要联网恢复的  不能用外置刷系统

网友:
你这标题,请问我不是大师能不能说话,你还在对自己的焊接一直怀疑,说不定硬盘都被你焊死了

网友:
目前有 4台 都認不到盤 太難搞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是硬盘问题的,还同一个硬盘干了三次,头疼就一定是头的问题吗,非常不解楼主的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后是需要联网恢复的  不能用外置刷系统

一样的,网络恢复之后就出现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是硬盘问题的,还同一个硬盘干了三次,头疼就一定是头的问题吗,非常不解楼主的举动

供电,都正常的,硬盘换了2组了   都不行,底层也重新写了也不行,硬盘周围元器件也查了,没发现掉件!

网友D:
打下硬盘阻植是否正常,排除外围元件,硬盘>T2>cpu通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硬盘阻植是否正常,排除外围元件,硬盘>T2>cpu通路肯定有问题

终于来了个大师!硬盘阻止我都排除了!T2的话  个人感觉没有问题!刷T2能过,网络恢复的时候又找不到硬盘,后来这个问题,有了另外一条思路了,用外置系统,发现花屏,掉电,那么思路就出来了 ,应该是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