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7520,ncp6132不出核显电压

楼主(2022-05-23):
前一个点错了。
前几天接一台dell7520,板号la-8241P。开机报警5声,当时测试发现各电压都正常,论坛找个bios刷机后变7声,今天又把原bios刷回去,测量发现没核显电压,多试几次发现核显电压正常时,机器能开。这板核心电源管理芯片是ncp6132,实测核显pwm没有输出,查此电源管理芯片资料,看不出哪一个是单独控制核显pwm的。难道是通过svid控制的。
哪位兄弟知道为什么能出核心电压,却不出核显电压,要查什么地方,怀疑是不是独显问题,cpu查到独显就把核显关了,但独显有问题,就变成了没显示,求赐教。

网友:
图中的6132_pwma就是控制核显的

网友:
有的机器亮机后核显电压就没了

网友A:
核显电压不一定要有,没有核显电压也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电压不一定要有,没有核显电压也能亮机

可是一出核显电压就能亮机,不出就亮不了机,不出的话闪都不会闪一下

网友:
跑码过了内存后cpu会控制上次的 svid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B:
很多机子也是奇怪 没有核显电压 也是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机子也是奇怪 没有核显电压 也是正常开机使用

搞好了,好了之后核显会闪一下,马上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