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M2VLE-RH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22-05-23):
  • t
  • tTZ8892:

    有一块技嘉M2VLE-RH主板,开机无显示,也不能关机,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均正常,检测桥供电时发现Q52第3脚电压只有0.9v,显然不正常,Q52第3脚对地电阻为零,测量继续检查EC、,BC106正常,继续检查发现R372短路,图纸上标明0\4,不知是否为其阻值,是多大的电阻阻?

    由此判断不知是否是因为这个电阻引起桥供电不正常,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求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帮帮我吧。

    有关图纸请参考:

网友:
请参考楼上的电路图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了,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PU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