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3 不亮 BIOS第一脚只有2V左右 正常3.3

楼主(2022-05-23):
七彩虹1063 不亮 BIOS第一脚只有2V左右  正常3.3    该怎么检测 求指教

网友:
2v多就凉透了

,这个是1.8v的芯片,要是2v以下这供电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2V是个假的,换个1.8V供电的升压电容吧

网友:
有个盈通588bios刚开机2.多v读完就3.3。
还有个也是bios2v。短路了

网友A:
先看第8脚bios的电压。1脚电压来自第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第8脚bios的电压。1脚电压来自第8脚。

8脚也是2.44  我测了一下  ,还去查哪里

网友:
测一下波形就懂了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压,测一下你的待机电压正不正常就知道了。

网友:
BIOS第一脚一般就是PEX VDD 1.8V供电的,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