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49A带不带程序问题

楼主(2022-05-23):
关于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49A带不带程序问题,从淘宝上买了5个新的没有一个行的,这个东西不良率这么高吗,还是说连电源芯片都带程序要剪板才行了,有没有大神现身说法

网友:
带不带程序没有研究过,不过莫宝全新的芯片,大部分都是打磨翻新的,不好使的也很多。多找几家多买几个试一试,如果都不行,考虑买料板拆,或者芯片本身条件和周边电路不正常。

网友:
没有吧。上次联想机上好像一次换成功的。

网友:
好像没听说这个带程序的

网友:
显卡上有的芯片代程序的.笔记本好像没听说.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买了料板拆芯片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i2c总线是断开的, 说明开机瞬间这个芯片是不能和ec通讯的。我觉得这个芯片只能在厂家贴板之前刷好了程序再上机的。因为这个芯片控制的电源配置方式不一样,有的cpu3路,有的4路,有的有gt,有的没有gt,所以肯定不能随便通用的。

网友(2022-06-29):
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现象。我的机器是深海泰坦Z2AIR板号是GK5CN6X,可以正常的进系统使用的,偶尔的会出现死机重启。多次死机之后会点不亮,不出CPU供电的情况。但是VCCSA电压是一直有的。更换了五六个全新的CPU供电MP2949A芯片,任何电压都不出。现在都快被整疯了,找了两家买的全新的芯片都不行。个人认为这个芯片带程序的可能性极低,应该还是市场上卖的这一型号的芯片新品都有问题。

网友(2023-03-05):
I2C总线是可以配置一些参数,如果有好板可以备份一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