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昭阳)K47A屏幕偶尔出现三等分

楼主(2022-05-23):
遇到一台联想K47A
笔记本
,屏幕偶尔出现三等分,有时几天出现一次,重启一下,或者注销一下,就不出了,有时重启好几次才会不出现,换屏与屏排线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知是否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分享分享十分感谢!
笔记本

网友:
你先外接试一试呀,。。

网友:
是否更换屏幕试一下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屏,目前还没有发现三分屏,独立显卡卸载,只使用集成显卡的情况下,同时接上外接屏。偶尔内屏还会出现三分屏,外接还没有发现三分屏,换过屏与屏排线,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真是疑难杂症来的

网友:
不用想屏幕逻辑板坏了 换个屏吧

网友:
把接口擦擦。。有个4分屏我擦了,突然好了。
也不知道咋好的。

网友:
这款主板屏线接口插线后有点向上翘,处理屏线接口,多拔插几次,或者垫薄的塑料片

网友:
疑难杂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