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啥故障?

楼主(2022-05-23):
开机能触发,电压全部都出了,电流能跑到1.5左右不往上加了,就是不显示,怀疑是显卡坏了,但是这个板子cpu也是焊住的。有人知道是啥问题吗?

网友:
触发黑屏不是笔记本最常见的问题吗 ~~~~~~~~~

网友A:
刷个bios吧。也可能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也可能没过内存

内存供电出了,桥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都出了

网友:
换了几个显卡还是一样问题,都是加电到1.5安左右不动了,怀疑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也可能没过内存

bios刷过了

网友:
都这个电流了,也不说什么本子,什么平台的,自己接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吧

网友:
cpu重新植球焊接了一下电流能跑到2安多了,还是不显示,但是cpu供电却不到1伏了有点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