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主机板ITX-ULT11A(I7-4600)点不亮!(请大神些指导下啊)

楼主(2022-05-23):
封贴了!!!!已修好。

最近遇到一块小主机板ITX-ULT11A(I7-4600)点不亮!网上搜索资料太少了,没有原理图,无从下手,刚拿到主板就发现被维修过,MSATA座子部分被重新焊接过,座子下面底部电路板有脱层现象但不太明显手按有起泡的感觉,输入保险丝FU1被焊接过,整板未见明显的烧毁痕迹。

目前板子的状态:加12V的电,电流很小0.001A,短接开机跳线处无反应,主板上除了12V电源正常(几处电源管理的场管引脚都有12V电压),其它地方的电源电压都为0,MSATA座子附近电源管理芯片U36(丝印EN=2G  312  封装QFN24)的8脚连接的电容C520两端电压3.3V,17脚连接的电容C508两端电压5.0V,没有查到相关芯片资料。电源管理芯片up1651p的VIN输入电压为0V,想抢救一下,请各位大神指导下啊!!!如果有类似主板资料原理图的希望能提供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已找到待机电源管理芯片U36(丝印EN=2G 312) 型号RT8205MGQW WQFN-24L 4X4;
更换待机电源芯片U36(丝印EN=2G 312) 型号RT8205MGQW WQFN-24L 4X4后,开机正常,主板已修复。

网友A:
待机都 不正常,35V有吗,看你这个电流没有3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 不正常,35V有吗,看你这个电流没有35V啊

就是待机不正常噢,电源芯片太多,不晓得哪个是待机管理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 不正常,35V有吗,看你这个电流没有35V啊

已查到待机电源管理芯片U36((丝印EN=2G 312)型号为RT8205MGQW WQFN-24L 4X4),工作不正常,EN使能引脚加电为6V正常,但无驱动信号输出,导致无3.3V,5V待机电压。怀疑芯片已坏,正在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