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边上有许多的空焊盘,不知道

楼主(2022-05-23):
CPU边上有许多的空焊盘,不知道为啥空着,不知道能不能拿相同的元件补上,求告知

网友:
应该是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设计了没有用料,补的话最好看看元件功能

有这个板子的PCB文件,还有BOM表,然后查看了坐标和点位发现空焊盘上的元件和焊接好的是一样的

网友:
有些功能用不上就不上料件

网友A:
有些是设计了没有用料,补的话最好看看元件功能

网友:
为大功率的cpu设计的

网友:
不要画蛇添足,部分是设计的其他功能,余量,只采用其中一种,你搞研发可以补,维修就不要乱动,如采用不同的供电方式,不同的控制方式,补上会造成功能混乱,造成严重问题

网友:
本来设计就是空的,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
我很早以前修过一台电脑。故障是开机黑屏。就是把CPU旁边的电容给补上了,然后就好了!

网友:
被人拆了元件

网友:
焊盘感觉是被动过呢。。。不是很饱满   是掉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