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60 vccdi老是出问题

楼主(2022-05-23):
图中红圈你的那路供电老是出问题,主供电点芯片换了,好了没几天又不出供电了,主供电芯片是ncp81022。电路是主供电芯片ncp81022控制ncp81161门驱动开启电压,pwm控制脚是ncp81022的27脚PWM1NM。门驱动,上下mos管都没问题。ncp81022的27脚老不出pwm信号电压,我现在怀疑问题不在主供电芯片那。ncp81022的27脚出pwm信号有没有什么工作条件之类的?有没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吗?有没有经验的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从核心电压飞线电压过来试试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核心电压飞线电压过来试试能不能亮机

能亮机。接下来我要怎么做?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楼主可以帮我看一下主供电芯片旁边那个5脚的元件的丝印或者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帮我看一下主供电芯片旁边那个5脚的元件的丝印或者型号吗?

丝印应该是z08p

网友B:
你那个搞好了吗,我换上了还是不行,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亮时没pwm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搞好了吗,我换上了还是不行,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亮时没pwm

搞不定,不知道啥毛病,现在直接从核心供电飞根线过去凑合用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22-08-26):
我这里也有块显卡这个故障呢,接DVI有时能工作,接HDMI肯定是不过显卡,也是缺这一路供电,楼主找到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块显卡这个故障呢,接DVI有时能工作,接HDMI肯定是不过显卡,也是缺这一路供电,楼主找到哪里的问题了吗?

我业余选手,折腾了好久都搞不定,也没人愿意指点一二就放弃了,直接底下核心供电飞线过去用。你要是研究出来了,还请告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2022-10-03):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块显卡这个故障呢,接DVI有时能工作,接HDMI肯定是不过显卡,也是缺这一路供电,楼主找到哪里的问题了吗?

问下你的那张显卡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