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 1.1靠近CPU侧的两根内存插槽不能用

楼主(2022-05-24):
远离CPU的两根内存插槽没问题,插内存可以正常使用,就是靠CPU的两根用不了,插内存无限重启,应该怎么着手?手头只有万用表,诊断卡都没

密码:rmadept

网友:
原来还是CPU与插座接触不良,我都用钢笔擦使劲的擦过了还是不行,后来换了块i5-2510,可以用那两条内存插槽了,证明问题出在CPU上,结果我又用擦子反反复复的干这块CPU-i5-3470,最后终于点亮了。

网友:
清洁内存槽,看CPU阵脚

网友:
这一般是CPU或cpu座子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