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mini美版和国行wifi的区别

楼主(2022-05-24):
请问大佬们,国行主板挪到美版壳里,配件用的都是美版,出现了搜不到5g wifi信号的情况,难道国行主板就只能在国行壳子里待着吗?顺便问一下大家,第二个图是在美版壳子里拆出来的,是个什么配件啊?

网友:
5G信号线,美版的

网友A:
这个不装对国行主板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装对国行主板有影响吗

你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

不是这个5g信号排线的问题,因为国行根本就没有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