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KP7S1风扇狂转一分钟掉电不显,不出核显供电VCCGT

楼主(2022-05-24):
     如题,7代板载CPU,板号6-77-P655HP60-d02a和6-71-P65P0-D02A电流上到1.7左右,测内存排阻有持续波形却不显示,示波器测核显供电VCCGT无任何变化,CPU风扇在刚开机低速转一伙后变为狂转一分钟左右掉电,而显卡风扇并没有狂转, VCCGT对地阻值为0,VCORE对地阻值为2; 请修到此机的师傅帮忙测下VCCGT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CPU核显部分短路坏了,能不能屏蔽掉,就用独显???另外测此机显卡1060各工作条件并无异常,BIOS包括显卡的也刷了,通病Q5也换过,并按照论坛讲的掉电改集显的方法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先修不亮机再说  掉电是显卡风扇坏了吧   风扇坏了也掉电  CPU 这边狂转    VCCGT 的驱动芯片 测一下条件    改独显别做梦了  显示部分都是从桥这边 发出的  !

网友:
独显供电正常 不  不正常也掉电的!

网友:
改独显?你怕是个小白,介意送专业维修,自己在中间商赚点,不然迟早被你玩报废,

网友A(2022-06-30):
今天也遇到一台神舟Z7-KP7S1风扇狂转一分钟掉电不显,电流上到1.7,感觉都要亮机了 然后掉电重启了,客户说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不亮了,刷了多个bios一样,估计是有哪个通病了

网友B(2022-09-17):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台神舟Z7-KP7S1风扇狂转一分钟掉电不显,电流上到1.7,感觉都要亮机了 然后掉电重启了,客户说 ...

我也是电流上到1.7A,不出集显供电,风扇转一会停,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电流上到1.7A,不出集显供电,风扇转一会停,然后掉电重启

处理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电流上到1.7A,不出集显供电,风扇转一会停,然后掉电重启

集显供电是出来一瞬的,我没示波器以为它没出来,其实正常了。连上副板直接亮机了

网友(2022-12-1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